求助 基于FPGA的DDS设计

楼主:
     本人现在课程设计做的是这个哪位高手有此程序(用verilog编的),请帮助帮助!

网友:
不能具体的这么赤裸裸的要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只是最近这个课程设计赶得比较紧,大学也就是那样子么学多少东西,现在特别急,如果你有能否帮帮忙,谢啦!

网友:
不好意没有!

网友:
对你这个毕设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思路就OK了。

    1. 模拟波形数字化存储在ROM;

    2. 从ROM中读取数据,然后输出到DA上;

FPGA需要解决的问题:

  DA接口程序;

  ROM初始化;

  读取ROM程序;

复杂一点,搞阵列按键开关;LCD或OLED显示。

网友:
如果没有代码的话,建议看看相关文献,读读芯片资料,写一个。一般论文不一定是要实现,分模块做,每个模块能够完成功能就好

网友:
毕业设计,重要的不是做出啥东西,重要的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把接口连好,然后初始化设置好,然后直接用FPGA向里写数据就可以了,包括指令和数据等一系列的东东,以前用AVR单片机控制过,就是在数据位数上受到了限制,从而导致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来学了FPGA才感觉到当初如果会这个的话那就会是相当的轻松了,呵呵,希望你成功!

网友:
楼主一定会成功的。成功了别忘了在论坛秀秀成果!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