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提示USB驱动安装?

楼主:
烧了一个程序之后,原来安装的USB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了,换其他电脑也不提示驱动安装,要怎么解决啊?各位大侠,求求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详细点吧,是什么样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可能是我把原来的Uboot给擦掉了,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如何解决?现在用SJF烧写bootloader,可是提示说检测不到CPU,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误擦除了程序或有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