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串口与51单片机串口能直接相连吗?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LM3S6965,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的串口与51单片机的串口可以直接相连吗?RX接TX,TX接RX可以吗?我正在试,好像不行。问什么啊?哪位帮帮我?

网友:
主意电平就行了。现在大部分M3支持5V驱动,一般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直接相连不能通信啊?

网友:
 能直接相连,LMM3兼容5V

网友:
可以,不能通讯的原因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波特率精度问题,可以先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是否有波形。

网友:
谢谢各位,我下午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51单片机支持3,3V的高电压吗?其实我现在需要的就是RAM发,单片机收数据就行了

网友C:
3.3V已经超过5V TTL逻辑电平的门限,会被当作高电平处理的,但是要注意IO类型的设置,51和M3的IO直连时都必须是弱上拉型的即默认IO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串口啊,配置为串口类型

网友:
直接相连不行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探讨。我下午进行了验证,不行。将ARM的TX连接51的RX,高电平被拉为了2.24V

网友:
IO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已经超过5V TTL逻辑电平的门限,会被当作高电平处理的,但是要注意IO类型的设置,51和M3的IO直连时都必须是弱上拉型的即默认IO类型。

好像UART通讯的IO类型都是硬件自动配置的,datasheet里也没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