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下写中文文件乱码的问题

楼主:
我在SD卡里面创建一个“我们.txt”文件,结果在PC机上看到文件名为“컒쏇.txt”。

创建“我们.txt”文件,并给此文件里面写一段中文,里面的中文都很正常。就是文件名为“컒쏇.txt”

不过用FileScanName函数可以显示SD卡中的中文名字文件。上面创建的文件例外!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这还没有试过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问题已解决!需要加gbk2uni字库!

我测试的方法是不管遇到什么gbk都用同一个“我”的unicode码:0x6211代替。

例如创建一个“电子.txt”文件,在SD卡上就会建立一个“我我.txt”的文件。

创建一个“电子工程世界.txt”文件,在SD卡上就会建立一个“我我我我我我.txt”的文件。

说明需要加gbk2uni转换表!

网友:
一般都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