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东西用CPLD可以搞定吗?

楼主:
图中的B是ADC采样的芯片,采样速率是500K,每个采样值是16比特的,ADC的接口是三线SPI接口。
一共有10路ADC,将10路ADC的采样数据在CPLD中合并中一路传输给DSP,可能需要在cpld做一个
FIFO。DSP通过EMIF从CPLD中读数据,读取速度可达100Mbyte/s。

不太懂CPLD和FPGA,请大家帮我看看,cpld能帮我完成这个功能吗?不太想使用FPGA。

网友:
不建议使用cpld
楼主这工程  时序上的东东比较多 频率还比较高 。。。

网友:
 用CPLD做逻辑容量怕是够呛,又不带存储器不易做FIFO,而且到了这等规模应该是FPFA比CPLD便宜得多。
 不过如果并行传送给DSP的话应该不会有100MHz的,因每个ADC的采样速度不过500kHz,以20倍计则只有10MHz。

网友:
CPLD是16位并行传送给DSP。
FPGA的话外挂eeprom,保密性就差了。

网友A:
用CPLD应该可以,容量应该在1000个LE应该就可以了,比若CPLD1270应该就可以完成你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PLD应该可以,容量应该在1000个LE应该就可以了,比若CPLD1270应该就可以完成你的功能了!

epm1270有1270LE,相当于980个宏单元,能做出多少个buyte的FIFO。
10路AD缓存要做多少合适呢?每路500K,实际上I,Q各250K,每个I,Q都是16比特。10个ADC都是SPI三线接口。
缓存大小做 16比特*2(IQ)*10路=320比特够吗?
DSP从cpld读数据是并行读的,数据总线宽度是16位,非常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可没提需保密呀。使用带内置Flash存储器的FPGA(如Spartan-3AN)即可满足禁止ROM读出的要求。建议比较一下带相似规模资源的FPGA和CPLD的价格。

网友:
内置flash的fpga可以考虑,fpga贵点就贵点,单是如果是BGA封装的吧,我就做一两块,估计焊接会很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恰恰相反,当CPLD达到FPGA规模之后,价格反而要比FPGA贵得多,而FPGA除去通常的LE外,还拥有存储器、PLL等CPLD没有的资源,正好存储器为FIFO所用!

网友:
Spartan-3AN有144脚QFP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恰恰相反,当CPLD达到FPGA规模之后,价格反而要比FPGA贵得多,而FPGA除去通常的LE外,还拥有存储器、PLL等CPLD没有的资源,正好存储器为FIFO所用!

那太好了,我也查到了TQ144管脚的,焊接也不成问题了。 谢谢仙猫。

网友:
其实LATTICE LFXP3C3TN144C 这款芯片满足你需求, 3.3V供电, 54KBIT的RAM资源. TQFP封装.

我现在使用这个片子完成了8路AD采样,14位, AD7865. 你可以评估一下

网友:
这个fpga是内置的flash吗?

网友:
这个FPGA不内置FLASH,如果需要内置FLASH,LATTICE有一款芯片XO2配置有FLASH供你使用。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