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左右的无线收发模块最远能多少米?

楼主:
现在正在做一无线收发模块,鉴于高频的太难,想降低频率控制在6M左右,这个频率能传多远,谢谢指点。

网友:
跟发射功率,发射方式和接收灵敏度有关

网友:
6M,10mW,应该能到300M左右

网友: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能传多远,跟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使用环境,天线等关系很大,但6M频率的可能比高频的更难,因为支持低频段的支持芯片市面上不易找到,且频率过低,信号难辐射出去,天线需较长,实际效果不好。—TEKSU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自己焊制了一个315M的接收电路,不过传输距离较近,可能是天线阻抗没有匹配好的原因,这位朋友能给点指导吗?

网友:
决定无线信道传输距离的因素有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灵敏度、环境条件等,但6M的信道反而不好做,这属于短波频段,通常用于远距离电离层反射通讯,不适合用于近距通讯,收发信道的结构也以分立元件的方案居多,楼主应该采用集成式单芯片信道,433M或2.4G的都可以,需要几百米的通讯距离则应采用433M段信道,相关RF IC太多了,更有大量成品模块卖。

网友:
433陶瓷天线最好。

网友:
陶瓷天线的增益不高,通常只在2.4G段下使用,好处是体积小巧,433M段下最好使用加感天线,增益会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