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相移震荡电路不振, 求助!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最近做一个相移震荡电路, 在multisim上仿真是可以振荡的   但实际电路就是不振。 这是仿真短路图.

网友:
三级RC衰减很大,换一个放大倍数较大的三极管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大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