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在导入原理图到pcb时提示不匹配

楼主(2011-05-17):
altium 在导入原理图到pcb时提示不匹配
我用的自己画的原理图和pcb库,对应的元件已经关联,但是在导入到pcb时总说有东西不匹配,还提示unknown pin,始终找不到原因
PCB
东西

网友A:
有可能是你自己画的原理图器件的引脚弄反了,热点在里面,而另一端接了导线。
画原理图器件的时候放大引脚,看到有“田”字一端向外,链接导线,否则会出现不匹配。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工程文件的问题,我的工程文件是一个快捷方式,我重新建立一个后保存在了默认目录里面,这个时候就正常了。我还知道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制作pcb库的时候要主要距离,焊盘与焊盘之间的,焊盘与丝印层之间的,如果不结合实际的话也会有错误,会变成绿色。实际可能是工业技术还达不到在这么小的距离内操作

网友A:
焊盘间距,线间距,线宽等不符合规则都会变绿。
不一定是工艺达不到,还可能是根据设计需要,器件间距有要求,太近就会变绿。
呵呵……

网友:
对的,你说那个的后者就是我那个变绿的原因,就是一个器件的各个距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