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08串行FLASH程序加载

楼主(2011-05-17):
LM3S308串行FLASH程序加载
LM3S308串行FLASH程序加载用了是什么上位机下载软件 硬件上是不是只要RS232组成电路就可以吗! 需要外加什么电路还是什么专用下载设备吗?
下载软件
设备
FLASH
程序

网友A(2011-08-20):
回复 楼主:
用LM Flash Programmer做上位机吧 ??我没试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LM3S308 如果要用串口的方式下载程序,普通的 RS232 电路就就可以了,不过在下载自己的程序之前,要先下载 Bootloader,然后可通过 LM Flash Programer 或者 Sflash.exe 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