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数字电压表

楼主:
   向高手求助一个用vhdl的数字电压表程序   用的是adc0809   结果用  七段数码管显示。

网友:
请不要直接求程序, 直接求程序, 大家都没有现成的

网友:
确实,大家只能给方向

网友:
让我们思考一下你的题目:

   1. 解决ADC0809采样接口程序问题;

   2. 解决采样值与实际值间转换问题(需要校验参数)

   3. 解决7段数目管显示问题。

总共三部分程序。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