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各位大侠~~检测不到CPU

楼主:
       各位大侠,昨天往2440里烧了个程序,然后显示屏就白屏,而且LED也不亮了,怀疑是把原来的Bootloader覆盖了,可用SJF烧写工具烧写,想把原来的Bootloader烧进去,可是检测不到CPU了,各位大侠怎么办啊?要怎么把原来的Bootloader烧进去啊?不尽感激啊~~~

网友:
先判断你的烧写工具是否支持Bootloader烧写,再看你的操作是否正确,排除以上两点,最好找一片新的2440来执行同样操作,以此来判断是否前次操作不当损坏或锁死了244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已解决了~~

网友:
解决之后应该具体说明一下,给他人也是个提醒。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接口,还有电源,晶振是否起来,感觉是硬件接口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