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SIM300发送摄像头拍的照片么?我这有点bug

楼主:
额..现在收短信显示没问题了.发彩信应该是设置的命令延时不够.那个慢慢调试就是了.现在有个大问题.

从摄像头读出来的数据.提取了FF D8到FF D9里面放在一个新数组.就丢失了.基本都变成了FF或者00.没什么思路了..

这方面以前也没啥经验.望大侠们给点建议.

调试程序总是静不下心.没办法.大三考试太多了

!系统框架 2011年5月15日 155342.rar

网友:
一直没搞过摄像头,帮顶,有机会也弄弄

网友:
这个显然是编程有误,检查读取摄像头和写数组的程序代码,注意内存大小要满足数据帧尺寸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足够大了 而且 如果不从一个数组复制到另一个数组.就没事,复制一次就乱了.俩数组都是uv8型的.会不会是别的原因?

网友:
那说明数组复制代码编制有误,不过干嘛要复制呢?既然已有数组,直接基于它进行数据处理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JPG不都是ff d8开头么 摄像头数据前面有点没用的  想得到图片.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从ff d8开始复制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改指针的方法.让一个数组放弃前面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