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jic下载遇到的问题

楼主:
使用JTAG下载.sof文件,FPGA运行正常;
但是使用.jic文件固化代码的话,
1、只勾选config显示可以下载,但是掉电后不能重配置成功。
2、勾选config和verify的话,就会出现下面的信息:
Info: Configuring device index 1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F40DD
Info: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 1 device(s) configured
Info: Device 1 silicon ID is 0x14
Info: Erasing ASP configuration device(s)
Info: Programming device(s)
Info: Performing CRC verification on device(s)
Error: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device number 1
Error: Operation failed
3、勾选config,verify和blank-check,
blank-check就会不成功。
如果使用as配置EPCS的话,掉电后就可以重新配置。
不知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jic下载还没用过!

网友:
已解决,换用了10.1版本的quartus

网友:
说明以前的版本存在问题哦,LATTICE的下载文件是*.jed

网友:
呃。。我用的9.1版本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装11.1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10.1sp1版本的

怎么

AS模式下载成功,程序也正常运行。但是校验失败。
Error:verification failed for device number 1
Error:Operation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