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8【每日一问】:同步逻辑

楼主:
还有3个小时就是18号了,我就提前发啦哈,大家不见怪,怕明早起来晚了,晚上还要调试。
使用HDL设计一个同步时序的分频器,三分频(每3个clk),counter在分频时钟的驱动下加1,counter位宽为8位。
模块大家随意写,为了统一,我稍规定下信号,
三个是必须有的
时钟输入clk,
异步复位nrst,
计数输出counter(可以计满后归零,这里不是重点,大家随意)
拿verilog HDL写个头。
module syncounter(
clk,
nrst,
counter);
input clk;
input nrst;
output reg [7:0] counter;
wire en;
reg [1:0] div;
//这里大家随意了,注意要是同步逻辑
endmodule

网友:
这里搞FPGA的高手少。HDL,你限定太死了,如果用74芯片搭我很有把握

网友:
不会FPGA,我低头绕过,呵呵

网友:
是这个意思?

module syncounter(clk, nrst, counter);
  input clk;
  input nrst;
  output reg[7:0] counter;
// wire en;
  reg[1:0] div;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nrst) || (div == 2))
    div <= 0;
  else
    div <= div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nrst)
    counter <= 0;
  else if (div == 0)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ndmodule

从未摸过Verilog,淆习着玩一把,居然跟C一模一样!
用Verilog写test bench不知咋弄,姑且用VHDL代替(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学过也能写出来,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VHDL也可以,我只是拿Verilog写了个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哥写的就是同步的,包括复位也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