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菜鸟求教 CD4052BCN的封装N16E没有 怎么办

楼主:
这个N16E和DIP16有啥区别啊?baidu疑似都不知道.如果通用.请问怎么能一次把所有的4052封装全改了?

另外就是布线有什么快速入门的方法么?谢谢大家啦

网友:
你去看看实物,然后做一比较就是,没有现成封装的器件可以自行建库,你需要做的仅仅是用尺子做测量。关于布线,最好先在网上找找相关的文章看看,最重要的是动手做,在实践中检验你的想法是否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那个元件默认是有封装的.但是找不到..这样的一般也是自己画么?

网友:
找不到就自己画,另外,现成的封装库未必好用,要考虑生产工艺,我用的库多数都是自己建的,即使现成的能够满足要求,我也重命名后加入自己的专用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重点是实际元件没到呢..布线布局有什么好资料分享点吧.没啥头绪.以前基础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