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学习进行中问题不断

楼主:
各位朋友我看了几天的资料,我终于下定决心弄一弄我的小lm3s811开发板了,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我的keil建立工程为什么不显示工程名字呢,我起的工程名为lm3s811可是显示的是这样的

2.即使我不自己建立工程,我把从网上网友分享的文件打开,用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Browse到那个目录下了,却找不到.hex文件,难道目录不能有中文吗?

才开始弄LM3S811的开发板,前一段一直忙别的了,请用过的兄弟出来帮忙解答解答,我用keil学习51的时候也没出现过建立工程不显示应该显示的工程名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我看了几天的资料,我终于下定决心弄一弄我的小lm3s811开发板了,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我的keil建立工程为什么不显示工程名字呢,我起的工程名为lm3s811可是显示的是这样的 64527 2.即使我不自己建立工 ...

1、工程名是显示在标题栏里的,如下图,Test是工程名。

Target 1要修改成自定义的话,可以点两次Target 1,请注意,并非是双击,双击的话会打开相应的.map文件,注意点击的时间间隔比双击要久一点。另外一种方法,点中Target 1,按下F2进行重命名。还有一种方法,右击Target 1,进入manage component,在Projet components里,双击相应的Project Targets或Groups进行重命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我看了几天的资料,我终于下定决心弄一弄我的小lm3s811开发板了,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我的keil建立工程为什么不显示工程名字呢,我起的工程名为lm3s811可是显示的是这样的 64527 2.即使我不自己建立工 ...

2、看有没有hex文件,打开文件目录,瞄一下就知道啦,文件的后缀名是.hex。

有些工程是没有生成hex文件的,如下:

碰到有些isp工具不支持hex文件下载的话,可以尝试生成bin文件来下载。

默认格式:fromelf --bin --output 工程名.bin 工程名.axf,可根据需要添加路径和修改文件名称。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1068&page=1&fromuid=194149#pid109007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楼层我还真不是全知道,51很早就不用了,所以keil不是很熟练,谢谢David lee的细心讲解,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楼层的我都知道,不过还是很谢谢david的解说,我直接用keil中的load也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
O(∩_∩)O~,没事干的时候,这里点点,那里按按,再加上百度谷歌,很有趣的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很多方面得向你学习嘿嘿,受教了啊,其实软件这东西就得都打开看看每个是什么功能,但是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常用忘得特别快,几天不用基本上就得从头再来了,不过脑中还会有点痕迹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