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使用经验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EEWORLD给予的机会,再次表示感谢!下面是本人的使用经验,分几部分,希望能有时间继续补充!
第一章 勘误Errata:
以下摘要了芯片主要/常见的问题,以序号为准,并非直接翻译英文,所以以手册为准。
E3.1电压超过VDD时,输入引脚吸收超额电流
描述:通过1KW电阻上拉到5V电压时,实际的VIH只有4.4V,IIH为0.064mA(实际需要应该为5V和0A)。
解决:如果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电流,则需要再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E3.5 Vdd低于VLDO+0.5V时芯片不工作
描述: 如题
解决:把VLDO设置为默认的2.5V就完了(这样可以保证芯片在正常工作3-3.6V电压范围内工作)。
E4.3 GPIO 输入引脚在open drain配置模式下横为low状态
描述:GPIO配置为open drain 的输入时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配置方式不常见,但会出现在bit-banging下双向通讯如软I2C。
解决:方法1:先取消open drain配置,然后再配置为输入状态(就是不让两种配置同时出现)。
      方法2:用2个GPIO连到一起,1个配置为open drain输出,另外一个配置为输入。前者控制输入,后者读输入。
E4.4【最操蛋的问题】电源ramp up时GPIO会有毛刺
描述:POR后,在VDD和VLDO 上升到额定电压前,GPIO会有毛刺。这两个电压上升速率不一样时最有可能出现,最好的办法是让LDO的电容保持在手册推荐的1uF。
解决:Vdd上升时间越小越好。VLDO引脚的电容要根据手册的电气章节设计。最好是考虑Vdd电压上升期间的可能出现的毛刺不会对系统有不利的影响。
E6.1 General-Purpose Timer匹配寄存器在32位模式下不能正确工作。
描述:不管高16位数值如何,GPTMTAMATCHR寄存器在低16位匹配就出发匹配中断。
解决:无
E8.2 ADC问题
描述:一个时钟触发ADC且另外一个时钟工作在32位模式时ADC出现连续触发
解决:不要用32位时钟(用16位没事)
E8.3 ADC问题
描述:差分模式下ADC硬件求平均值不好使
解决:那就别用硬件平均了,放入FIFO用软件求。

【心得:之所以在编程前列出上面的errata,这里想抛砖引玉,让大家注意芯片存在的问题,以免在调试时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问题还真不少,希望快点有新版的芯片)。由于时间问题,以及开发板用的是C2版本的芯片,这里没有全部列出所有的问题,只列出常见的以及本人自己开发会涉及到的问题。大家选型开发前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
第二章 安装:

具体的安装就不说了,由于安装过8962,所以插上板子就自动安装驱动程序了。可以参考其他兄弟的安装过程。不过提醒一下,目前Keil MDK已经有V4.20了,而API库更是已经更新到7243了(CD配的6288);驱动库嘛,一般都是选择LM3S的原因之一,别的可以不更新,这个还是更新好。

第三章 跑跑RTOS

开发板自带的例程都是简单的外设测试,这类外设测试大都大同小异,尤其在使用TI统一的API库时显得更是如此,例如8962的程序修改芯片型号基本上就能上811,这里也佩服官方的设计做的好,不用一个劲地查手册看寄存器。外设测试的例子好找,但是操作系统移植的例子却不好找,俺就干脆让811跑跑RTOS,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这篇测试报告主要是给初学者看的,大大们见笑了。

废话少数,这次跑的RTOSRTX。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UCOSII,主要可能是开源以及代码写的不错。但是俺看了官网后,还是弄不懂究竟该如何移植到LM3S上,8962倒是好像有UCOS2的移植例程,但是没有UCOS2的说明光看看代码就是费劲。

接触RTX主要是因为这是Keil MDK自带的,内核是免费的,例程以及说明比较详细(商业化的服务就是比免费的好那么一点)。只要几分钟,菜鸟马上能跑让811跑上RTOS

测试描述:LM3S811运行RTOS,驱动PC5-LED,按10ms90ms灭周期闪烁。

要跑RTX,只需以下几步:

主要步骤:

1.添加RTX配置文件到项目中。配置一下,主要是确保晶振为6MHz(这个是默认的)

2.给RTOS分配SVCall、PendSV、SysTick三个ISR程序,需要添加到startup.s中。如果是移植其他程序,这部分是需要自己编写的,但是Kei都给你弄好了,直接Import就行了。
3.由于和开发环境高度集成,大部分移植的工作,通过Options里选择RTX内核为RTOS就完成了:
4.译写代码
a)编写初始化代码
b)编写LED任务
c)最后编写主程序
5.运行结果
当然是LED亮10ms,灭990ms了。据说人眼只能分辨50Hz的变化,大家不妨把on-off周期修改为5:995看看肉眼能否分辨出来这个变化,反正我是没问题。

【心得:由于官方统一API库,极大方便了不同型号芯片的移植。从8962移植到811基本上改一下头文件和设置就可以了。至于811跑RTOS,通过测试表明是非常方便和快捷的。选择LM3S是正确和明智的。】
由于不知道则样附图,只能麻烦大家看附件了。

网友:
楼主可否多上传写RTOS例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