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关于U盘识别,和设备USB接口的疑问

楼主:
1. XP , WIN7系统都能自动识别U盘,为什么U盘不需要加载USB驱动就能被系统识别?

2. 为什么有的设备需要加载USB驱动后才能工作? 而有的又不需要加载USB驱动就能工作(比如我的数码相机)?

请大家帮我解惑,最好是说说原理,谢谢

网友:
这是因为现在的一般优盘之类的电子用品都采用通用的USB接口标准,电脑上现在都已经集成了通用的USB接口驱动,不需要安装特殊的驱动。
而有些厂家像三星数码相机等等的公司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可靠性和产权的保密性,又专门为产品设置了底层驱动程序,来实现与电脑的数据通信,所以要安装厂家配备的驱动程序。

网友:
所有USB设备都必须有驱动,只是按照标准设计的USB设备可以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操作系统检测到标准USB设备后会自动加载,所以才无需外部资源的介入,但这可不能说不需要驱动。如果操作系统的USB驱动不能和USB设备匹配,这时操作系统会提示要求外部驱动资源的介入。

网友:
谢谢你
我明白啦

网友:
chunyang  不知你是否做过USB驱动开发?
我很想知道,在WINDOWS里那个已经存在的USB2.0驱动是哪个文件?
USB芯片具体和WINDOWS里的驱动是怎么通信的?
谢谢啦

网友:
这个你最好去看书,不是几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