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

楼主:
stm32F101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我应该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使用了片内 的晶振

使用了片内 的晶振

网友:
先检查你的复位方式和电源电压,如果复位操作和电源电压都没问题则说明电路设计存在重大问题,导致发生了闩扣效应,闩扣效应一旦发生,通常只能靠重新上电来解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检测复位电路,还有就是你的看门狗 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看门狗都不管用了。主要检查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认真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设计中一般问题出在哪个部分??哥们要不你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发上来看看吧 正好过阵子我也要设计板子了 心里虚啊...

网友A:
如果确认电源和复位没有问题,那么贴出你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电源和复位没有问题,那么贴出你的电路图。

我们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半年,一直没查出原因,这么久的帖子,还会回复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半年,一直没查出原因,这么久的帖子,还会回复么?

不妨另外开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此类问题不外乎电源、本振、复位方面的问题,罕见情况下有IO引发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妨另外开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此类问题不外乎电源、本振、复位方面的问题,罕见情况下有IO引发的可能性 ...

恩,目前应该查到了,最有可能是EMC和EMI,1.我们主板高频和低频信号隔离的不彻底,2.单片机各个引脚电源灯加入的RC不足够多和完善,3.外界的EMI影响应该不能完全消除,

我们目前能查到了一篇帖子,然后里面描述了相关问题(我们发现和我们现在碰到的现象基本一致:https://news.eeworld.com.cn/mcu/article_2017111335892.html)

目前我们主板出现的现象:和EMI和EMC影响出现的问题基本一致,测试了半年,

1.死机掉电重启,

2.程序内部判断变量,莫名其妙自己反转了(1变成了0)

3.RTC计时收到影响的,大概快乐3个小时或是慢了3-4个小时,

4.心跳包不完全按照程序逻辑发

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们正常AMS电压2.9V   死机时电压3.04V和3.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妨另外开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此类问题不外乎电源、本振、复位方面的问题,罕见情况下有IO引发的可能性 ...

而且目前主板在南通死机的概率不大,或几乎没有,但在无锡一个工厂附近,死机概率较大 20%-40%多,新疆30%多,河北 15%多,比例只能参考一下,没有完全按固定情况统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目前应该查到了,最有可能是EMC和EMI,1.我们主板高频和低频信号隔离的不彻底,2.单片机各个引脚电源 ...

变量反转要么是干扰直接引起,要么是干扰或其它因素导致程序错误操作。

RTC重大误差,检查电源、本振和接口操作。

心跳包问题查程序流程,看是否因干扰或其它问题导致程序运行混乱,但至少也说明了程序编制很可能鲁棒性不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目前主板在南通死机的概率不大,或几乎没有,但在无锡一个工厂附近,死机概率较大 20%-40%多,新疆30 ...

这可以判断与干扰重大相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判断与干扰重大相关。

担心是否主板有闩锁效应,到底什么设置电路会引起闩锁呢,因为我们之前一度怀疑是闩锁引起,可以留一下邮箱,我把工程发给您,帮我们看一下会有闩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量反转要么是干扰直接引起,要么是干扰或其它因素导致程序错误操作。 RTC重大误差,检查电源、本振 ...

现在我们确实还不能排除是否有您说的闩锁效应,也很担心未来大批量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担心是否主板有闩锁效应,到底什么设置电路会引起闩锁呢,因为我们之前一度怀疑是闩锁引起,可以留一下邮 ...

有问题发在论坛里就好。判断是否发生IO闩扣现象最直接的办法是测电流,电路结构方面,容易导致IO闩扣现象的原因是IO外部电压的建立速度快于芯片的电源电压建立,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们确实还不能排除是否有您说的闩锁效应,也很担心未来大批量会有大的问题

一般来说,重干扰下,电路设计不佳是问题的主因,闩扣现象反而是比较罕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重干扰下,电路设计不佳是问题的主因,闩扣现象反而是比较罕见的。

我们IO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电源供电,而且干扰源也不多,除了布线比较密集,不知道产生的导线间的电磁感应是否会对芯片产生影响,静电方面,之前静电测试,大概4000V左右,打IO,但是只是出现了重启,超过8000V芯片过热(可能已经坏掉了),但是仍可以工作,静电应该也是产生闩扣的因素之一把,未来大批量生产中,是否会有EMI等因素干扰,导致STM32芯片烧毁的可能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