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电平变化中断

楼主:
我用的是PIC16F1823芯片,电平变化中断无法进入,很苦恼.希望能得到论坛上朋友们的帮助.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 <htc.h>
#include <pic16F1823.h>

//定义配置字  内部时钟 看门狗关闭 PLLEN禁止  内部复位引脚关闭 代码保护关闭 数据代码保护关闭 禁止内外时钟切换 计算溢出复位 掉电复位开启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LLEN_OFF & MCLRE_ON&CP_OFF &CPD_OFF&IESO_OFF& WRT_OFF & FCMEN_OFF & STVREN_OFF & BOREN_ON) ;

void interrupt ra5int(void);
void Init(void){

TRISA=0b00101111;     //RA5,RA3,RA2,RA1,RA0为输入

 TRISC=0x00;                       //正常工作模式下 RC设置为输出

 PORTA=0x00;       // 清零
 PORTC=0x00;

 // Analog / Digital

 ANSELA = 0b00000000;    // RA<1:0>  为模拟输入
 ANSELC = 0b00000000;

GIE=1;
PEIE=1;
IOCIE=1;
IOCAP5=1;
IOCAN5=1;
OPTION_REG=0X00;
WPUA5=1;

}
   void main(void) {

 OSCCON=0b01101010;
Init();
while(1){PORTA=PORTA;
}
}

void interrupt ra5int(void){
   //GIE=0;                                //禁止中断

 if(IOCIE&&IOCAF5){         //电平中断

       RA4=0;
      RC0=0;
                            IOCAF5=0;

                            }

}

这是整个程序中的一部分,所以才有''//RA5,RA3,RA2,RA1,RA0为输入'' // RA<1:0>  为模拟输入''的设置,我想这个并不影响测试RA5的电平变化中断 所以就没删除了.程序运行的时候,我给RA5激励信号,通过WATCH中PORTA中引脚电平改变,然而中断标志位没有置1,中断也不进入.所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中断设置不对,然而所有有关电平中断的设置都设置了.所以向论坛的朋友们求助来了.附件是我的程序包和PIC16F1823的中文资料.

网友:

PIC电平变化中断触发很简单,

开总中断

开外部中断

开电平变化中断

设置上升下降沿

这些就够了,

我也在用1823在做产品,同样遇到了电平变化中断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一个脉冲沿多次中断,第一次中断进入后关闭电平变化中断使能再定时2mS(超过边沿上升时间),然后清中断标志再使能中断,天呢,还会中断,不可思议,离下个触发边沿还早呢,而且保证触发波形很干净利索,

还有就是没有搞懂电平变化中断与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性质好像是一样的啊,不过多次中断的问题在外部中断里面没事,很正确,郁闷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