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Testbench做验证仿真的问题?!

楼主:
帮我解释一下,如何用Testbench搭建一个验证环境,比如:我现在有DUT的RTL(10个小模块)、BFM(对应着RTL有10个小模块)、Testbench、和Testcase。利用这些文件怎样在Modelsim下对DUT模块进行验证呢?
是不是将DUT(10个小模块)、BFM(对应着RTL有10个小模块)loading到Modelsim进行编译,然后将Testbench loading到Modelsim中编译,最后添加信号开始仿真,再看波形呢??

网友:
Testbench 仿真信号只能对应一个模块。比如你的DUT有10个小模块。你可以先分别写TESTBENCH仿真这10个小模块,然后对这个10个小模块进行整合,然后对这个DUT写TESTBENCH然后进行仿真。不知到,你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那BFM模块怎么用呢?10个小的DUT模块对应着10个小的BFM模块,如果用Modelsim的话,是先将这20个小模块都编译进取,再编译testbench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