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线USB HUB那么贵

楼主:
我想把usb键盘,摇杆和鼠标(都是usb有线的)连接到usb集线器上,这个usb集线器要是2.4G无线的,这样设备不需要任何调试,更改设定,就能将连接到此hub上的的多个usb设备自动发给插在pc的usb口的接收终端。
为此上淘宝搜索,发现这样的设备都好贵,为什么啊!?

网友:
稀缺呗,物以稀为贵,当初WIFI路由一台上千,现在百十块就行了

网友:
diy一个? 不知道有哪些难点?

网友:
这样的无线设备需要较高的传输带宽,射频信道还要控制器的介入,本身成本比较高,加上产量不大,价格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