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模块电源WRB0505YMD-6W 使用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请教个问题,我使用WRB0505YMD-6W 把7.5V的锂电池转换成5V的电源给手机充电,输入端接一个10uF/16V的电容,输出端接一个100uF/16V的电容,空载时有38°左右,加载后有50°左右,是否正常?能不能接LED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这个温度不算过份,关键是看模块的参数,实际输出电流不要超过模块的额定值就可以。能不能加LED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从手册上看,WRB0505YMD-6W 输入100UF,输出1000UF。
至于温升高如输出电流不大应该还是设计问题,建议按下列方法解决:引线过长可在电容上并接0.01-0.1UF独石电容,空载输出不稳定可加假负载,如发光指示灯等,一般5-20m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