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软件培训资料

楼主:
一 怎样区分pcb文件用哪个软件打开?

答:用记事本或写字板先打开pcb文件,若文件是有顺序的数字和字母就可以用Protel 99 SE,若文件是乱码,就可以用.Pads2007打开。

二.Protel 99 SE的pcb格式转换成cam350的gerber文件?

答:1.先用记事本检测文件是否能用Protel 99 SE打开。

2.定原点:edit→origin→set,点击图像的中心位置。

3.放置字符串:place→string,放在图像的右下角。

4.修改字符的属性:双击字符串会弹出对话框properties.把Text设置为legend,把layer设置为DrillDrawing.

5.开始转换:File→CAM manager,会弹出对话框Output wizard。点击next→选择gerber→next→nxet→next→next→把menu中的plot layer设为used on,把mirrorlayer设为All off→连续5个next→Finish. (请注意:File→CAM manager若没有出现对话框,而是出现了cam outputs for manual.cam文件,解决方法是只要在cam outputs for manual.cam文件中右键选择cam ziward,也会出现对话框Output wizard)

6.插入文件钻孔:在cam outputs for manual.cam文件空白处右键选择Insert NC Drill,把对话框中的format设为2:4.

7.转换:在cam outputs for manual.cam文件空白处右键选择Generate CAM File(快捷键F9).请注意可以修改保存路径,Tools→preference。

三.Pads2007的pcb格式转换cam350的gerber文件?

答:1.先用记事本检测文件是否能用Pads2007打开。

2.定原点:setup→set origin, 点击图像的左下角。

3.铺铜:Tools→pour manager→在对话框中点击hatch,点击start,点击close.

4.转换:File→cam→弹出对话框Define CAM documents.先删除所有层,逐步添加每一层,所有层转换完后最好保存一下。请注意:Routing/slit plane层、paste Mask层、solder Mask层、Drill Drawing层、NC Drawing层的设置最好采取默认。silk screen层的T选项有rel.des、text、outline、board outline。silk screen层的silkscreen选项有rel.des、text、outline、board outline、copper。lines选项看浏览效果而定。

5.输出文件保存:CAM Directory→create→对话框给文件定名。默认保存路径为D:\PADS2007\Cam\***.最后点击run即可。

四 outcad文件后缀为dwg如何导入CAM350?

答 先用Outcad软件打开文件,再另存为.dxf文件。Cam350可以打开dxf文件。

五.Protel 99 SE测量尺寸

1.设置单位:按q键切换mil和mm单位。(1inch=1000mil=25.4mm、 1mm=39.37mil、 1mil=0.0254mm)

2.右键空白选择snap grid也可以切换单位。

3.report→measure Distance

4.技巧一:pagedown缩小 pageup放大

六.CAM350 ver 9.0测量尺寸

1.设置单位:settings→unit→换单位、换精度。(1inch=1000mil=25.4mm、 1mm=39.37mil、 1mil=0.0254mm)

2.info→measure→point-point量点到点距离。

3.注意工具栏中object snap键、 grid snap键、grid vis键。

4.技巧一:“-”缩小、“+”放大。

七.pads2007测量尺寸

1.设置单位:Tools→options/global/design units

2.可以选取一层:setup→display colours(ctrl+alt+C快捷键)。

3.把鼠标放在线条中间,按q键会弹出对话框,按enter.

4.技巧一:pagedown缩小 pageup放大.

八 注意几个相关的的英文单词

Pad焊盘  Trace走线  Line二维线   Via过孔  copper铜皮  keepcuts禁止布线区

Ref.des字符的名称  part.type字符的属性  text文字  attributes属性 . outline外型  t test points测试点

Cam planes内层负片  routing/splitting plane内层正片   silk screen文字层   paste  mask贴片层/助焊层  solder mask绿油层/阻焊层   Drill drawing分孔层   NC Drill钻带

九1.CAM350设置单位

答:sets→unit/rescution(单位/精确度)

2.看CAM资料:板的层数/板的尺寸/最小线距/最小线宽/最小孔径/孔径个数/有无BGA/有无阻抗/有无埋盲孔

答:板的层数:cam350打开文件找线路板,有线路的就是一层.

最小线距/最小线宽:1.设置单位:settings→unit→换单位、换精度。2.info→measure→point-point量点到点距离。

板的尺寸:1.设置单位:settings→unit→换单位、换精度。2.info→measure→point-point量点到点距离。

有无BGA/有无阻抗/有无埋盲孔:

最小孔径/孔径个数:Table→NC Tool Table→report NC Tool可查孔径的个数,

3.表面工艺要求:型号/材料/板厚/层数/阻焊/字符/表面处理/数量/测试/外形加工/包装.

答:例子:型号:Y01008 Rev.2

层数:4

尺寸: 153.6mm*96.8mm/2pcs (建议拼版尺寸,可根据利用率重新排版)

材料:FR410/620,板厚 1.6mm

表面工艺:沉金1-3microinch

最小线宽/线距:0.2032mm/0.2032mm

铜厚:10Z

数量:180片

交期:11月22日。

十.各层的文件后缀。

Top Layer .GTL 顶层走线

Bottom Layer .GBL 底层走线

Top Overlay .GTO 顶层丝印

Bottom Overlay .GBO 底层丝印

Top Paste .GTP 顶层表贴(做激光模板用)

Bottom Paste .GBP 底层表贴(做激光模板用)

Top Solder .GTS 顶层阻焊(也叫防锡层,负片)

Bottom Solder .GBS 底层阻焊(也叫防锡层,负片)

MidLayer1 .G1 内部走线层1

MidLayer2 .G2 内部走线层2

MidLayer3 .G3 内部走线层3

MidLayer4 .G4 内部走线层4

Internal Plane1 .GP1 内平面1(负片)

Internal Plane2 .GP2 内平面2(负片)

Mechanical1 .GM1机械层1

Mechanical2 .GM2 机械层2

Mechanical3 .GM3 机械层3

Mechanical4 .GM4 机械层4

Keep Out Layer .GKO 禁止布线层(可做板子外形)

Top Pad Master.GPT 顶层主焊盘

Bottom Pad Master .GPB 底层主焊盘

Aperture Data.APR光圈文件

Drill Data .DRL 钻孔数据

Drill Position.TXT钻孔位置

Drill Tool size.DRR钻孔尺寸

Drill Report.LDP钻孔报告(不用送给厂商)

网友: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