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翻译下这段VHDL程序什么意思 3Q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实体计数器是

      port(   clk      : in  std_logic;

               enable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gd      : out std_logic;

             q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counter_arch of  counter is

begin

  进程标号)process(敏感信号表)(clk,enable,clr)

  begin

      if( clr='1')then

          q<=(others=>'0');       一次性按位赋值,全部位为零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 enable='1')then

            if(q(3)='1'and q(0)='1')then

               q<=(others=>'0');

            else

               q<=q+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gd<=q(3) and q(0) and enable;

end counter_arch;

网友:
这是个计数器啊。根据程序的意思,

clr 是复位信号;

enable 是使能信号;

每10个周期,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是一个十进制的计数器,而且是带有同步使能和异步清零信号的。但是不知道输出是在做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挺厉害呀

网友:
兄弟,这不都是小儿科的问题啊

网友:
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学习

网友: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小儿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