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DK软件编程

楼主:
我想通过EDK进行内存数据的处理,从RS232传入SDRAM一个图像信息,然后再从SDRAM里读取进行滤波等处理,可是实在是不清楚这个调用SDRAM和写入该用什么函数,网上也没有类似的例程,虽然后SDRAM的控制器设计,可是没有告诉我如何调用,求各位牛人讲解!!

最好能有个类似调用SDRAM的例程。

还有,对于EDK的函数库,应该怎么熟悉呀,汗多函数,结构体看不懂......

网友:
老大你用那个公司的FPGA, 使用她的软核。是nios吗?

网友:
这玩意,恐怕最终还得自己摸索才行。

 俺半懂不懂地做过两次,其间相隔数月,结果做第2次时仍费了不少功夫,因前次经验早已忘个精光,现在如果再做,也几乎是从头开始。
反正一开始是在EDK的XPS(Xilinx Platform Studio)的左栏选取MPMC核(Multi-Port Memory Controller),把它加到右

栏后进行定制,这个定制挺麻烦,因为不是简单调用一下就完事了,SDRAM的一些主要参数得理解清楚才能正确设置(见附图①和②),并定下存储器的首地址(本例为0x88000000)。然后在Generate Linker Script设置链接参数时SDRAM也填入0x88000000(见附图③)。设置完成之后软件几乎什么都不用管,至多知道个首地址就行了。
 至于库函数,也只有多做几次才能摸到门道,否则别人光听别人说得再多也没用。
 网上资料还是有的,建议打入关键字“EDK培训教程”和“EDK实验指导”搜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我会自己努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XILINX的FPGA,用的是PowerPC,以前从没接触过......所以一堆的问题......

网友:
求助?

请问那个函数库在哪啊?
可以加qq么(425102851)
我最近 也在学这个,求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