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的指令中的操作数一定要是16进制的吗

楼主:
汇编语言的指令中的操作数一定要是16进制的吗
例如 MOV A,#FFH,可不可以写成MOV A,#11111111B,或者MOV A,#255D

网友:
可以是16进制,也可以是2进制、10进制、8进制。

网友:
哦,那应该不会对程序用什么影响吧,

网友:
这个应该和编译器有关吧,写的不论是什么格式的编译器都会给翻译成二进制的,那个“b”或是“h”就是告诉编译器你用的是什么格式

网友:
MOV  A,R0
   CJNE A,#10H,L1
   MOV  R1,#0FFH
   AJMP L3
L1:JC   L2///这里我怎么判断出CY是1还是0,
   MOV  R1,#0AAH
   AJMP L3
L2:MOV  R1,#0FFH
L3:SJMP L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13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