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pcb布线请指教

楼主:
这个板子接到stm32上来驱动一个有感无刷电机或是两个有刷直流电机,霍尔的线路另外接,板子只负责功率开关。

板子比较小,电流3A以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

网友:
最好加上电流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要求的开关频率是多少,这个驱动电路MOSFET动作较慢,损耗较大。

网友:
看起很脆弱 全部是分立元件搭的  只可以驱动直流电机 ?求具体阐述哈  一起交流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封装的mos好像还比较多,不知道能不能推荐个快点的,运行频率100K左右pwm调速,

不知道现在的电路设计和pcb布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分离元件,半桥,死区时间等等由stm32控制,

根据需要写算法的话,应该可以实现很多功能,用作stm32 maple 开发板上作为扩展,

设计是使用在小于20V的电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用作maple 的扩展板尺寸限制了,加不下

为了保护不被烧加上了个自回复保险来保护电路。

网友:
电流检测不过一个采样电阻,一个输出而已,你这个电路不能用于快速信号,我以为是你的设计初衷呢,如果不是的话,一个图腾柱驱动是必须的,如果VCC5V的话常用反相器驱动,或者用专用的mosfet驱动器,体积也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提高光耦提供的电流驱动呢? 如果用反向器可以不用光耦了吧?74HC好像能承受12V?

本来想用IRS2103SPbF但好像太大材小用了。

现在这种设计十来k的频率应该也可以达到把。

网友:
74HC只有一款能承受12V以上的输出,其它的都不行,其实关键看你这个板子用在哪里,如果只是步进电机是足够了的,因为步进电机速度不怎么快,功率也不大,但是大功率直流电机或者无刷电机就非常有问题,所以要先确定你这个板子是用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驱动一个12V 40W的有感直流无刷电机

或是一个30W的电致制冷片

或是一个12V 5W的6线步进电机

或是2-3个12V 10W的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那你这个电路原理就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步进电机直接驱动,不要求很高的频率,但是如果牵涉到调速,波形,就需要高频方波进行波形重建,但是你用电阻上的假驱动,驱动电流非常小,可能不到1毫安,导致上下切换存在死区,导致半桥短路,爆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我打算减小那个电阻来提高驱动电流

2.死区时间是用stm32来控制的

我算下时间,实在不行就换成sot32的mos用推挽式驱动。应该能放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有个问题,图腾试的驱动如何输出高阻?   因为三相无刷好像需要高阻态。每相都要4个三极管和2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打算减小那个电阻来提高驱动电流 2.死区时间是用stm32来控制的我算下时间,实在不行就换成sot32的mos用推挽式驱动。应该能放下。

减小电阻可能导致光耦过载,或电平不稳。STM32控制死区时间是有限的,你的保证在死区时间内MOS可靠打开关断,即保证足够短的mosfet开启关断时间。但显然你这个电路不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有个问题,图腾试的驱动如何输出高阻? 因为三相无刷好像需要高阻态。每相都要4个三极管和2个mos?

你这个电路不具备驱动三相无刷的能力,高阻也是需要电路支持的

网友:
觉得很好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上下管不是都可以分别控制导通.

上下管同时导通,pptc就是用来防止这个时候导致烧管的。,,,
能不能帮忙找个合适的电路参考下?

另外请问这里光耦隔离是否必要?布线需要单点接地不?

网友E(2011-05-25):
接线端子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D:
现在电路一般是不用光隔的,你可以用mosfet驱动芯片直接驱动,因为死区存在,PPTC可能会常常烧毁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推荐个mos驱动芯片?谢谢.....封装小点的 好像有些不能满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