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称重行业多点测量的问题

楼主:
求教高手称重行业多点测量的问题,

如下图台面四角安装压力传感器,并作为支撑点。要求在台面任意点上放置重物的测量结果基本相同,每个传感器量程100KG,精度到0.01g。

设计中遇到一个难题:如何保证多点测量的结果基本相同

个人感觉不会是简单的4点测量后求均值,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取平均,而是4个传感器的累加和,

学过物理的,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网友B:
我知道行业针对这种情况有加上倾角传感器测量平台的倾斜角度,为了达到更高的精度,但我对算法没有研究。你可以往这个方向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累加和后再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取平均,而是4个传感器的累加和, 学过物理的,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你不要点的这么透么,稍微忽悠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行业针对这种情况有加上倾角传感器测量平台的倾斜角度,为了达到更高的精度,但我对算法没有研究。你可以往这个方向了解一下。

高精度的用三点测量即可,

网友:
算了,既然大家都搞的这么神秘,反正我们公司也不是做称重的

网友:
有啥神秘的,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懒得说,力学支撑而已,通过力学结构保证测量精确性是不是软件,软件仅仅是滤波加法而已

网友:
把四个传感器接入一个接线盒,里面可以有电阻可以调节每支传感器的灵敏度的,通过调节电阻可以使4个脚的重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