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关于polygon和焊盘间距的布线规则的设置

楼主:
步骤如下:

— Design》Rules》Design Rules》Electrical》Clearances
— 右键单击鼠标,而后选择*New Rule*即添加了新的间距规则
— 在上面的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选项里选advanced,query builder>>下拉菜单-object kind is 后面选poly

—同上,在下面的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object kind is 后面选pad

—最后确定的时候出错了,截图如下。

另: object kind is 的poly 与polyregion 有什么区别?

请高手们指导,感谢!

网友:
改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规则要改来改去的,易出错。我这样的目的主要是不同的对象设置不同的规则。经过反复尝试,问题解决,应该是软件的一个BUG:设置好之后,在Full Query里,手动把IsPolygon改成InPolygon,或者直接在里面输入InPolygon。浪费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软件了解深入了,值得就是两天时间也值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