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抛砖引玉,DIY模块,最小系统1602显示

楼主:
最小系统板

    在系统板后面有一块4V的锂电池;

    支持51复位、AVR复位;

    电源LED显示;

    制作简单,使用方面,带两排排阵扩展,方便接线

1602液晶显示模块,上面同时可以做为12864液晶显示的模块使用,方便临时调用,不必要受开发板的限制

效果演示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 "   I Love You";
uchar code table1[] = "

sbit lcden = P3^4;
sbit lcdrs = P3^5;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 = 0;
 P0 = com;   //数据口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 = 1;
 P0 = date;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init()
{
 lcden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 = 0;num < 13;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 + 0x40);
 for(num = 0;num < 1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希望这个小模块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可以看到大家的大作品啊!期待啊!大家在比赛中加油啊!

大家多顶,以后多上传和大家分享啊!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楼主更多关于竞赛进程跟大家分享哟!

网友:
4v锂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最小系统板的后面,电压只有3.85V,是mp4上面的电池,拆下来放上去的,用AVR atmega16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烧熔丝的时候选择2.7V掉电检测。用起来问题不是太大,上面的图片是电脑供的5V,为了效果好看一点啊!

网友:
呵呵 不错 我也玩过这个

网友:
感谢!不过每个人只要严格地按照时序图写 程序就能写出自己的驱动程序

网友:
简单的初始化都已经学会,就是不知道怎么运用到实际当中

网友:
哈哈,这个我也做过!互相学习

网友:
哈哈,最近刚好做1602

网友:
支持

支持楼主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过,楼主的程序,好像少了个管脚

就是RW怎么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W,在1602显示的过程中,不需要读取显示的数据,只要写数据进去,把RW直接接地了,这样就只写数据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