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求助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输入为3.7V用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恒流输出0.5A?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的电阻应选取多少?RCL应该是选取2.5/0.5=5欧姆?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不是有公式么,只要换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能介绍一个大功率三级管么?还有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间的电阻选30欧姆可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联了一个这样的电路,选取的是C9014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的电阻是30欧姆,电流控制电阻是5欧姆,没有实现恒流效果,是不是就是您说提到的三极管不是大功率三极管的原因?

网友:
该电路不能输入3.7V那么低,要更高的输入电压,恒流源中,晶体管工作于线性态,结压降较高,TL431又需要较高的工作电压,另外还要考虑负载上的电压,输入电压必须大于等于恒流源最小压降+负载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chunyang老师,请问这个恒流源的最小压降应该是多少?怎么算得的?

网友:
极限压降要满足431的最低工作电压和此时偏置电阻上的压降之和。

网友:
恒流源一半电压都要9V,根据负载情况,36V恒流源也有。但是要注意三极管耐压和功耗

网友:
输入3.7V恒流源,不知道 你这个准备要在啥电路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