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采样问题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对一个50MV,100uS的脉冲信号进行采样,AD采用MCU自带12位ADC。采样频率100Kps,程序已经完成,但是在放大电路方面走了很多弯路,到现在仍不理想,特向大家请教 。光电二极管短路电流uA级。暗电流nA级。最早电路很简单,为低价,采用了OP07,电路图如下

图中全部采用钽电容以及CBB电容,特别是C2.采用其他电容噪声太大,只有淘了个CB电容,布线方面由于是实验电路,是自己搭的。但是整体放入了金属屏蔽盒内。电路基本满足要求,但是就算是采用电池供电,没有光信号时。输出也会有100MV50Hz左右的干扰,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带入的,但是AD很不稳定。虽说OP07的偏置电流大,但是与光电管的短路电流比,应该不算什么才对。为了验证是否是电路问题。找了个AD8000.搭建I—V电路如
下。放大倍数10倍左右,看波形,依然有20mV。50Hz的纹波。想来想去,认为出问题的地方只可能是电阻,采用OP07的电路电阻采用了精密金属膜电阻,AD8000的电路直接用了普通贴片电阻。资料上说电阻需要用玻璃釉电阻,但是我看很多照度计或是其他仪表里面用的电阻也是普通电阻啊。

    查了很多资料,弄了几周了,无法解决,请大家帮助,谢谢了!请帮忙分析问题究竟在哪里!

网友:
自顶防沉,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不合适,光敏管需要加偏置,你的偏置只能来自反馈回路,太弱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为了使装换的电压与光强呈较好的线性关系,所以未加偏置电压,为常用方案,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你的放大输出到MCU之间的电路部分,和你的采样频率。所以只能建议你测量一下模拟信号输入IO位置电压信号是否随采样时刻同步跌落,如果有此现象,需要并联电容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