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讨论个pll电路的设计

楼主:
adf4360-7的频率源,
没设计过rf高频电路,不知道输出的pcb该如何布线。

网友:
关键是处理好地回路,尽量使用大面积覆地,信号线尽量不要使用过孔,布局时要远离干扰源,同时注意电源要干净。

网友:
这个pll的输出频率范围在350 to 1800 MHz这么大范围的输出信号如何设计他的布线呢?    需不需要微带线这些?

pcb右边部分就是输出。

网友:
这么宽的带宽,想频段内都匹配是不大可能了,只能选一个中间频率,然后保证信号能够输出,然后在输出的地方加一个放大器就行,保证信号的输出功率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