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无法下载 被锁了???

楼主:
参加利尔达的MCU DAY研讨会,送了一块LM3S811的开发板,回来一直没时间弄,今天拿出来看了下,按照指南安了驱动,如图

 安装驱动后,接上板子后:如图

鑫海宝贝的使用心得分享有所不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1552-1-1.html

还有就是,在下载例程的时候出现下面问题

忘高手解答

难道是传说中的芯片被锁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加利尔达的MCU DAY研讨会,送了一块LM3S811的开发板,回来一直没时间弄,今天拿出来看了下,按照指南安了驱动,如图64691  安装驱动后,接上板子后:如图   64692     和鑫海宝贝的使 ...

用LM Flash Programmer可以下载程序。

TI一般都是用FT2232来做仿真下载器的,这个EK-LM3S811-ND v2用的是LM3S3601做的,不知道是不是只支持下载,不支持仿真的。

搭楼求解。

网友A:
你的下载器是板载下载器
在菜单栏点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

选StellarisICDI,然后在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载器是板载下载器在菜单栏点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64696选StellarisICDI,然后在下载试试

一样是不支持的,之前有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 没这门容易锁得

网友:
这个很正常,不是锁死。有的时候经常就是通讯不上,下完程序,debug一下就找不多jtag了;要么就是MDK死了。重启MDK一般好使。

网友:
不是锁死,我的锁得情况和这个不一样,你下载频率没设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设置对了的,哎……波折啊……
谢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载频率?6M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且就是下载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是直接就下载不起程序啊
我再试下LM Flash Programm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也可以把线重新插一下 有时候和这个也有关系的 你那个提示不是锁死的 哈哈 放心哈

网友:
擦除频率设置下

把clock设置为1MHz以下就可以。我用的光盘里默认的例子,结果下载出现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这个错误。

用flash program 擦除没用。结果把1MHz改为500kHz就好了。下载很顺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加利尔达的MCU DAY研讨会,送了一块LM3S811的开发板,回来一直没时间弄,今天拿出来看了下,按照指南安了驱动,如图64691  安装驱动后,接上板子后:如图   64692     和鑫海宝贝的使 ...

bingo

已找到解决方法了

EK-LM3S811-ND Rev2仿真驱动与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2064&extra=&fromb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