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433MHz单芯天线疑问

楼主:
用单芯线来做简易的433MHz天线,除了接口阻抗匹配外,天线直径大小对发射功率大小有何影响呢?比如0.6mm,0.8mm,1.0mm

网友:
直径有影响但不大,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径、材质都有影响;直径大些,效果要好些,虽然波长一样,天线长度一样,但是辐射的有效面积要大。

网友A:
楼上的观点是错误的,线径的粗细跟辐射面积无关,而是影响到天线的分布参数,高频电流会有明显的趋肤效应,这才是关键,但过大的线径也无益,一定尺寸以上即可,同时要考虑机械强度的问题,满足机械强度的线径对微功率天线而言已经够了,天线该考量的是天线的增益、阻抗、驻波比、带宽等,这些虽然跟线径、线材有关,但却是很多因素的综合结果。

网友:
电磁辐射靠的是场, 不是靠面积,

用手机打电话时信号不好的话, 把手机天线接在地球上, 表面积大的出奇, 但是信号并不会增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观点是错误的,线径的粗细跟辐射面积无关,而是影响到天线的分布参数,高频电流会有明显的趋肤效应, ...

关注你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