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晶振问题

楼主:
请问有谁研究过晶振的输出波形吗?我给晶振直接上电,然后用示波器看输出的幅值,结果输出是正负的正弦波,峰峰值为3.3V,但是却是从 -1.6V~1.6V左右,请问这样能驱动FPGA吗?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能,fpga内部有缓冲器和直流偏置,

网友:
楼主的测量是不对的,用AC档了吧,应该用DC档的。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的!3.3V绝对不能输出正负正弦波!

网友:
一般都是1/2 VCC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能是你探头有问题吧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