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演示板,上面加了两个红绿LED灯,平时红灯亮,刷卡继电器动作绿灯亮,LED灯的电流为20MA,只在COM端接了一个+12V,其它都还没有接一上电就全烧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的地和LED的地是同一个吗?有测量过冲击电流吗?

网友:
都是哪里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的GND和LED是同GND,你说的冲击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老师,单片机烧了,65LBC184通讯芯片烧了,还有通讯的保护电路中P0080SC(突波保护器)

网友:
呵呵,还以为你是发光管烧了呢?你的图和你的问题之间。。。

网友:
一定是接错了,你的继电器接错了,12V窜到了5V上,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