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功率分配芯片(power spliter)

楼主(2011-05-21):
求推荐功率分配芯片(power spliter)
将天线下来的射频信号等分成多路。射频范围为800M-1GHz之间
哪些公司有这样的芯片?市场比较容易买到的。
芯片
射频

网友A:
这个叫功分器,不是芯片,一般是自己搭,要么就是LTCC低温烧结陶瓷射频芯片电路
如何设计一般射频相关的书上都有介绍。
[
]

楼主:
有芯片,你搜一下
www.minicircuits.com
就有,型号是BP4C
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公司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算不上芯片吧,只能算作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