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7000 器件问题

楼主:
 夏老师好!各位前辈好!

      请教MAX 7000系列芯片问题:
     一个文件烧写到EPM7256SRC208-7 上可以正常运作,
     但烧写到EPM7256SQC208-10上,运作是可以运作,但芯片就发热得厉害,要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请教前辈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夏老师在线问答】专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470-1-1.html
已经将链接放过去了

网友A:
是否你的工作速度太高。-7是高速器件;-10是低速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老师好!各位前辈好!       请教MAX 7000系列芯片问题:     一个文件烧写到EPM7256SRC208-7 上可以正常运作,     但烧写到EPM7256SQ ...

请认真核对这两种不同型号芯片正常使用的电源电压有什么不同,以及驱动外部逻辑引脚的电路结构有什么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你的工作速度太高。-7是高速器件;-10是低速器件

您的回答很正确。速度是造成器件过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
谢谢,夏老师的夸讲!瞎蒙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