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MDK的兄弟请注意,发现MDK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俺用的是V4.20最新的Keil MDK,最近几天调试发现有点问题:

1. Keil串口软件Debug没有问题,在硬件上运行却出现问题,不能正常运行。涉及到发送中断的应用,在Debug的Serial Window里收发正常,但是上了硬件就发送不好使,害的我痛苦了几天。

2. Debug里的BUSY怎么发送中还是没有置位(这个附上图)?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A:
从不用它的串口去调试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我还没玩过这个

网友:
设计到硬件的东西,尽量不要太相信软件,特别是涉及到寄存器的东西,有些是不能及时反映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用硬的时候得选仿真器

看你的意思就用软仿带硬仿,那还要JLINK,ULINK做什么

网友:
从不用串口调试

网友:
只能说软件的方针不到位

楼上好像基本都是用硬仿的,但是硬仿也有硬仿的硬伤,例如有一些实时的信息,MCU一停信息就丢了。另外像ULINK,FIFO的东西好像是看不到的(也可能是我还不会看)。

8位芯片软仿还是很好用的,像PROTEUS,基本上软仿没有问题,硬件就不会出乱子。可惜不支持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不用它的串口去调试

一直用USB

网友:
你有没有注册中断啊,没注册中断,系统是不会跳到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