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

楼主:
    有一个温度程序,用的是mc9s12xs128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通过can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该程序已经能够通过串口输出,那么使用串口-CAN桥接器即可,如果没有相关程序则需要自行加上,前提是对原程序要有足够理解。

网友:
这个是困惑我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头绪。不知道chunyang大哥是否有时间能帮我看一下程序呢,万分感谢。

网友:
给你个发送的例子 我刚调试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