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看门狗

楼主:
请问大虾们,STM8的独立看门狗应该怎么用?什么时候加载为好?

网友:
去看器件手册,看门狗有专门的启动和配置寄存器,对其进行适当操作即可,一般在系统初始化完成后进入主程序循环前启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