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343 U盘例程是怎么弄出14K的存储空间的?

楼主:
请教!!!!LPC1343  U盘例程是怎么弄出14K的存储空间的?而且可以放文件进去放到10几k,是放到FLASH上吗?但是放进去的文件并不能保存……,要是说是在RAM上,好像也不对,RAM只有8K,放不了10几k的东西……………………请教!!!!请教!!!

网友:
小白路过,猜一下,感觉应该是放在flash上的,不能保存是不是因为复位以后初始化的时候会把预定的存储空间清空呢?

网友:
要是存贮在Flash的话,但貌似没看到有对flash读写的操作啊……只是芯片初始化的时候有个将flash里面的一个磁盘映像考到ram中,里面有些关于FAT的东西,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呢?对FAT没什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