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使输出电流值在 能够, 半导体, style, 如何

网友:
第二个问题,可以看附件资料,就知道为什么TL431可以稳压成2.5V了

第一个问题

运放其实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R5其实起V/I变换

当输入最大为7.5V时,根据虚短虚断,I=7.5V/5.6omh=1.33A

输入为0,I=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但是我测量R3两端的满量程电压时 发现时5V,并不是7.5V,是不是我的TLC431坏了?

网友:
这个电路用7805+431纯属多余,用431足够了,或者用一片317电路更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帖出自电子竞赛论坛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有一个小问题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我想问的是运放3脚的电压R5两端的电压是否是相同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虚断,两点电压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四楼:你可以自己试试TL431的带负载能力,看看大电流情况下稳压性能如何

网友:
楼主好好搞啊,这个电路去年电赛的时候我们做的,今年物理竞赛又用到了,不难,好好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虚断,两点电压认为是一样的。

额,应该是虚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