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430试用心得(一) TopMars

楼主:
对不起大伙了哈,20号收到SOSO姐发的板子的,已经过去三天了,才开始写试用心得。

先说说拿到板子是的吧,星期四早上上网络技术,突然收到信息叫我去校门口取包裹,我迫不及待的跑出教室,去拿到套件。(顺风太给力了,soso姐说的19号才发的,我20好早上9点就收到了。)拿到套件我就直奔实验室,而不是教室,(惭愧,又逃课了)。把光盘放进电脑,看资料,完了全是英文,我最怕英语了(至今还没过四级呢)。就直接跳过看资料,把软件安装上去,装软件很顺利,驱动也是,把USB下载器插在电脑上,就打开IAR写了个点亮LED的程序,具体过程:

安装好IAR开发软件,这个大家都会吧,不细说了哈。打开IAR软件后首先得建一个工作空间(File     New    Workspace)而不是工程(它和KEIL不同),建好空间后不要忙急着建 工程,先把空间保存(File    Save Workspace),保存好了再建工程,Project > Create N ew Project 。此时回弹出对话框Create New Project在此对话框中选择您所要建立的工程类型,一般我们选C ,选择好后按“ OK ”,到您所需的路径并输入工程文件名( *.PRJ ),点击“保存”,一个工程就这样建立完毕了。如果在已经有源文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建了一个空的工程,就选“ Empty project ”,同样点“保存”就建立了一个空的工程。说说源程序的加载。在 workspace 中右键点击当前项目,选 Add->Add File ,从源程序所在路径选择源程序(*.C ),点击 " 打开 " 加载。

上面我都花了很长时间自己反复的q试出来的,后来我一个同学他说他有这个软件使用的视频在网上下载的,我当时那个气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把视频考来大概看了一篇,后面得就很容易了。继续说哈,现在就该设置项目相应的一些参数了。 把鼠标放在哪个蓝色的地方,单机鼠标右键,点击Options,弹出如下图所示:

栏中选择主芯片型号,我们的板子上都是用的2274。再到左边的“ Category ”中选择“ Debugger ”。

网友:
新手可以看哈  很详细   我也是才接触这个  有很多不完善之处  望大家帮我指出哈

网友:
觉得可以的  给我回来留个言哈  谢谢了   不说了 上几个我自己写的程序   很简单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2274的P1.0脚接的是一个红色LED灯,我们现在就可以写程序点亮他了。
代码:
#include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P1DIR |=0x01;                         //P1.0为输出方式
  P1OUT |=0x01;
  while(1)
  {
    for(i=50000;i>0;i--);
    P1OUT ^=0x01;
  }
}
P1.1接的是绿色LED灯,我们现在同时点亮他们,不闪烁。
#include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03;
  P1OUT|=0x03;
}

网友:
#include "io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0x03;
  while(1)
  {
      P1OUT|=0X01;
      delay(50000);
      P1OUT|=0X02;
      delay(50000);
      P1OUT^=0x01;
      delay(50000);
      P1OUT^=0x02;
      delay(50000);
  }
}

上一个交替闪烁的程序   这些程序都是我调试过的 没问题的哈

网友:
都三天过去了  我才做这么点成绩   惭愧啊  我打算15天内全把他耍会  后期就用它来实现我的无线遥控小车   车模都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