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用定时计数器扩展外部中断

楼主:
外部中断被其他应用占用了,想要用下降沿触发,定时器对外部脉冲计数时是检测下降沿还是检测上升沿

网友:
用定时器无法实现沿触发的中断,应该考虑复用中断,用多输入门电路汇总中断源,然后在中断发生后查询是哪个中断源有效。

网友:
可以的呀,如果是8位的定时器设置为255不就可以了,书上看到的

网友:
AVR不熟,你要看计时器外部时钟是上升沿计数还是下降沿计数,实在不行做个试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