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为什么不是7.5V?怪了

楼主:
如图所示:7805输出5V,TL431应该输出2.5v,最后中的输出应该是5+2.5=7.5v啊,结果万用表显示10.5V,不解,请教各位,谢谢

为什么不是7.5V?怪

为什么不是7.5V?怪

网友:
2.5V是R1和R2分压点的电压,如果R2不等于0,那么7805的输出就会高于7.5V。

网友:
你这个电路能工作才叫怪了

网友:
楼主接错了吧

可调电阻R2应接到7805的输出

网友:
这个电路是有错误,TL431会烧掉。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TL431上面的一根线接的应该是7805的第二脚,7805的2脚是基准电压,3脚输出的电压是2脚+5V。

网友:
直接用一个LM317设置为7.5V不就得了吗,用得这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