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应急电路

楼主:
宿舍晚上停电,笔记本电池能坚持3小时,有网,可是……路由器不能工作,有网大家也用不了,于是想自己做一个应急电路,用充电电池或电瓶供电,路由器是9V0.6A的。还有,手里只有9V稳压器,怎样给电池充电呢?还涉及到过压过流保护,充满自动断电,好困难啊,兄弟们帮帮忙给点意见吧,还有,我还没做过电源的东西……

网友:
路由器往往采用交流9V供电,所以要先改造一下路由器,从其内部直流侧引出电源输入,然后做一个DCDC升压电路,将电池电压升到适当的电压(注意未必是9V,具体需要测量,可能是5V,还有可能是3.3V,同时还可能需要正负12V,具体要分析路由器内电路),充电问题不难,简单处理可以做单独的充电器或用成品充电器,集成在一起相对比较麻烦,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另一个办法是用振荡电路直接将电池直流变换为9V 50Hz的交流,这样可以不用改路由器,但缺点是体积较大,效率不容易做的较高。

网友:
大部分电子设备工作都是用直流供电的,路由器也不例外,你的路由器外部如果是用AV供电,那么内部一定有整流电路,找到那个工作点,用一个现成的DC-DC将电池的电压转换为工作点电压即可,电池的充电电路有现成的,购买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  我看看也不简单吧

网友:
怎么又提这个,记得很早前就说过的,用两个锂电池,电压7V多,路由9V给电池充电,停电了启动内部DC-DC,输出5V或3.3V给路由板。注意充电保护,因为电池是长时间在线电池,过冲会爆

网友:
还没研究过路由器是交流供电,忽略了这么重要的问题,感谢提醒。
另外,还有个疑问,难道路由器的稳压器不是输出直流吗?

网友A:
早期路由器要用到正负12V和5V电源,所以才用9V交流供电,现在有不少路由器采用单一电源供电,但为了保持兼容,故仍用9V交流供电,内电路中有整流和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路由器要用到正负12V和5V电源,所以才用9V交流供电,现在有不少路由器采用单一电源供电,但为了保持兼容,故仍用9V交流供电,内电路中有整流和稳压电路。

你说的不对哈,现在的家用路由大部分是9V直流供电,少部分是5V直流供电,你所说的9V交流供电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网友:
我也觉得输出是直流,应该是直流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