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中,examples里为何没有IIC!!

楼主:
    在TI官网下载的不管是ccs还是G++还是keil,通过安装StellarisWare Package,安装目录C:\StellarisWare\boards\ek-lm3s9b92为何就没有iic例程呢!!!里面提供了好多模块的例程,唯独没有iic的!

   哪位高人可以指条明路,下一步在下是该自己编iic程序还是放弃这块板子!!万分感谢~~

网友:
回答

你好!
      恭喜你能拿到这么高端的评估板,能将USB,CAN,Ethernet学精,学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很完美.
      的确I2C的例子程序是没有,原因是I2C是一个很普通的应用,在LM3S9B92是没带这部分,但芯片的管脚都连出来,如果不怕麻烦的话可以焊一个EEPROM上去进行测试.

      附件是I2C 例子程序,你可以参考,我这边也没测试过.但应该是可以调试成功的. 其实网站上有很多程序.作为TI M3,你关键是要了解API函数.其它的就容易解决了。

Fred

(19)I2C.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谢啦~!对于我这种初学菜鸟,论坛里还有高手眷顾,真是临表涕零!!
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而且时间很紧,所以拿来提问,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回复了,感激!
好的,我先尝试用下这例子程序,无论怎样,我都是很感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欢迎来论坛交流,论坛的网友都是很热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事实上,在C:\StellarisWare_Latest\docs\SW-DRL-UG-xxxx.pdf中每个模块后面,都有一段简单的代码示例可以参考。如I2C的部分,如下: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to use the I2C API to send data as a master.
//
// Initialize Master and Slave
//
I2CMasterInitExpClk(I2C_MASTER_BASE, SysCtlClockGet(), true);
//
// Specify slave address
//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MASTER_BASE, 0x3B, false);
//
// Place the character to be sent in the data register
//
I2CMasterDataPut(I2C_MASTER_BASE, ’Q’);
//
// Initiate send of character from Master to Slave
//
I2CMasterControl(I2C_MASTER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SEND);
//
// Delay until transmission completes
//
while(I2CMasterBusBusy(I2C_MASTER_BASE))
{
}

网友:
9B92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是的,感谢各位无私的眷顾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是的,这些我的确也看过,可现在的问题是:一我是初学者看这些需要一定时间;二是时间催得很紧,最好是有块现在的模块来调试比较好。 嗯慢慢来吧,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目前还是仅需要iic这块,时间好紧,加油吧嗯

网友:
去查系列芯片的历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多谢版主!那请问下去哪里可以查到芯片例程呢??

网友:
TI的官网啊,LM3S9B92是Stellaris,去找“Stellaris® MCU 的 Cortex 微处理器软件接口标准 (CMSIS) ”里面有例程和标准函数,拿来可以直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找了,安装了那个SW-LM3S-7243.exe(cmsis)接口软件标准,里面只提供了lm3s系列好多型号的例程,lm3s9b92的还是原先那些例程,还是没有iic例程……

网友:
呃,不会吧,我没9B92,不晓得,你用其它芯片的历程试试?或者问问TI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了,安装了那个SW-LM3S-7243.exe(cmsis)接口软件标准,里面只提供了lm3s系列好多型号的例程,lm3s9b92的还是原先那些例程,还是没有iic例程……

LM3S系列,例程绝大部分是通用滴。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是lm3s系列别的例程也没有iic啊,至少我查的那些型号什么1968,2965,3748,8962等等都没有iic例程,有can的没iic的!!!好恼火

网友:
这个,深刻怀疑,我之前就用过IIC的历程,是读写24c62的
官方肯定是提供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lm3s系列别的例程也没有iic啊,至少我查的那些型号什么1968,2965,3748,8962等等都没有iic例程,有can的没iic的!!!好恼火

跟我们的大地主fengzhang2002交流下呗,他用TI M3应该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我们的大地主fengzhang2002交流下呗,他用TI M3应该挺多的。

大地主好久露过面了,不知道他近况如何。

瞄了一下TI的StellarisWare,居然找到了IIC例程,路径\Stellaris\examples\peripherals\i2c。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谢回帖!

~可是peripherals下的iic不是ready-to-run工程,而是加入你自己工程中的源代码,不可以直接用来debug的啊。。。

我是想找个直接可以用来debug的工程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回复 楼主: